基本指令1

楼主(2007-12-25):
1.永宏一般计数器总数有256个,分16位和32位两种,他们每个计数器的个数和编号怎么分配的?
2.计数器还分为保持和非保持两种,有何区别?
3.16位和32位他们的设定值为多少?是不是他们只有设定值范围不一样,其他的没什么区别?
4.请问如果不符合需求,可以"结构配置"来调整,请问在那里可以调?
5.为确保CO-C255能够正确计数,计数脉冲的状态为1或为0时,都必须大于一个扫描时间,否则会造成计数不正确.请问这怎么解释?

网友A:
有关于步进指令的介绍,你可以参看我们手册1的指令篇第8章。

步进程序控制,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控制的流程、时序十分的明显化。另外就是程序的结构上面很易读、易懂;修改和维护性很方便。

步进控制程序与梯形图是两种编程语言。一些PLC中这2种语言可以互交性的使用。
步进控制的英文代码为SFC(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顺序功能图,或状态转移图)。用SFC进行编程,不需对时刻变化的工序步进动作进行设计,工序之间的联锁或双重输出的处理SFC均能自动进行,只要对各个工序进行简单的顺序设计就能保证机械正确动作;使用者也可容易理解全部动作过程,能自动执行对各个工序的监视,试运行调整以及故障检查非常方便,维修保养也容易。
例如一个电梯的运行控制程序:假如当前电梯停靠在1楼,你在3楼呼叫电梯。

1.步进指令的操作里,FORM指令分为选择性合流和并进性合流,请问有什么区别?

如上图,  选择性合流  是在S20,S21 和S22步在执行时,再根据之后的条件,即M110,M111和M112来选择性去执行同一个步:S30.
                 并进性合流  是在S20,S21 和S22步在执行时,都会执行一次S30步.

2.步进指令的操作里,TO指令里,分选择性分支和并进性分支有什么区别?
此问题的分支和合并与FROM是一样的道理,只要你上面的问题弄清楚了,这也会迎刃而解.所以不再做说明。

3.何为跳跃,其实不也是选择性的吗?
跳跃是我们常说的跳转指令,如在单片机中用JMP表示跳转。我们程序中也是“JMP表示跳转”。
跳转指令一般是用在2各地方:1是跳转至即将执行的程序段位置;
                                                                2跳出当前执行的程序,如死循环程序段。
JMP指令必须有相同的LBL与它对应,否则程序将会出错。
所以跳转不等于选择性。

4.闭环回路型,单循环型有啥分别?闭环了不就是循环了吗?
闭环回路控制,就是整个系统根据条件判断,可以形成程序整个程序循环的执行下去。这个要根据前提的输入条件满足以后才能形成循环的回路,形象性的看成一个循环执行的回路。
单循环回路则是再系统执行到最后的程序时,后续没有跳转回初始程序的条件部分。只能执行到最后程序就是停止;若要再此进行执行程序,就得象开始那样提供相同的运行条件后程序又将进入一个循环。

5.步进指令主要起什么用途,那些情况会用到这个指令呢?
类似开头所描述;

网友B:
够详细的

网友C(2014-01-16):
分享的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