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指令2

楼主(2007-12-25):
1.永宏一般定时器总数有256个,时基分0.01,0.1,1秒三种,他们每个定时器的个数和编号怎么分配的?
2.如果是0.01秒定时器,那他的设定值为0.00-327.67秒,请问0.00-327.67秒是什么个概念?
3.结构配置功能来进行调整,请问是怎么来调整的?
4.M1957有什么功能?他和定时器一起用的时候能起什么作用?
5.在定时器里想把PV的值变为动态的,那样他的定时器的时间就可以动态改变,请问怎么去把PV的值变为动态的该怎么去应用呢?

网友A:
1。
定时器配置请根据上图提示查看编号和分配。定时器总共有256个,编号从T0到T255,时基的树龄分配默认如上图所示;具体的数量可根据需要在“内存配置中修改。
2。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值=时基×PV(设定值)=0.01×(0~32767)得到定时范围在0秒到327.67秒之间。若定时时间超过上限,就得使用0.1毫秒的时基;
3。调整在WinProladder中进行,参考上图。
4。M1957用来控制定时器计时到后T的当前值CV是否还要一直累加到最大值才停止。
一个WORD为16bit所以最大值为2的15次方(32768)。我们PLC中最大为32767;
当一个定时器用用T0时,时基为0.01,要计时到300秒;那么当T0从零开始计时直到0.01×30000=300秒时,表示定时到,这时T0会OFFàON;那么接着T0是否还要累加数到最高值32767呢?就有M1957来控制:
当M1957=0时,(默认),T0将计时到最大值(除非T0的EN端断开)
当M1957=1时,,T0只计时到30000即停止;
5。范例:

对寄存器R0赋不同的值即可;程序的编写是灵活的,请自行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