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指令3

楼主(2007-12-25):
1.计数器的指令能计数的最高频率大概是多少?
2.M1973有什么功能?和计数器一起用时,有什么功效?
3."计数到"信号直接由FO0取出与间接由接点取出有什么分别?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去选择?
4.MC主控回路开始命令FUN0,有什么用途?
5.FUN0与FUN1(MC与MCE)他们是配对使用的吗?当有多对交错使用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1.计数器的指令能计数的最高频率大概是多少?

答:计数器分一般计数和高速计数,其中一般计数器共有256个,计数频率一般为数十HZ;高速计数器共8组(硬件软件各4组)计数频率最高可达920KHZ;具体明细可参照FATEK PLC手册1的6-5页和手册2的10-1页

2.M1973有什么功能?和计数器一起用时,有什么功效?

答:M1973主要是为了限制计数器的两个不同模式,即:M1973为0时,只要外部不断的给以信号,计数器便会一直计数到它本身的上限;M1973为1时,只要外部不断给以信号,计数器便只计数到设定值

3."计数到"信号直接由FO0取出与间接由接点取出有什么分别?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去选择?

答:没有分别,只是一种比较人性化的设计思路(台达/三菱没有的)

4.MC主控回路开始命令FUN0,有什么用途?

答:此指令,适用于某些特定程序区需要复位清零使用(根据编程需求而定)

5.FUN0与FUN1(MC与MCE)他们是配对使用的吗?当有多对交错使用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答:是的,这FUN0/FUN1前者是区域开始,后者为区域结束.在使用时主要应注意两点:一是两者不能调换位置(程序中FUN0必须在FUN1之前);二是程序中多处使用此功能时,主控回路号码不能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