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5):
请教各位老师:1,我公司要求每个车间单独电能计量,但是至每个车间的供电回路很多,如果在每个回路上都装上电度表则很麻烦.我想  能不能把在不同回路的 变比相同的电流互感器串联起来再接入电度表.2,为了便于安装,市场上有没有开式互感器,如果有,则省去了拆卸电缆线路再穿过互感器的麻烦.
特此感谢

网友A:
想法不错,较难实现。理论上是可以的,注意要求所有互感器变比相同,二次并联而不是串联。并联后电流较大,可能还要经电流互感器才能进入电度表,误差较大。

楼主:
谢谢,但互感器是电感,要串联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