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遍码器

楼主(2007-12-25):
变频器接了一个遍码器又装在电机上这是什么控制方式,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编码器作为一速度检测装置,把它检测到的数据以脉冲形式即时反馈到变频器里面,与要求值进行即时比较,若反馈值与要求值有差异,变频器将会做出即时调整,达到精确控制的目的。属于闭环控制。

网友B:
带PG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