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7-12-25):
买了个BFs-14MA  和一个  MD204L  文本器    问下:
我想让文本器显示PLC计数器的数据,文本器寄存器设置时要求写上计数器的地址,
请问下PLC程序里计数器的地址是什么?
请高手帮下,(最好举个小例子),

网友A:
是一般的计数器吗?16位元:C0~C199 32位元:C200~C255

楼主:
虽有点迟到了,但还是谢啦.

网友B(2008-02-25):
PLC程序中使用的计数器的地址应该和文本显示器的计数器的地址一致才可以通讯。比如说你PLC程序中使用的计数器的地址是C1的话那文本显示器的计数器地址也要为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