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6):
有一套自动化生产线2台5.3KW电机,3台2.6KW电机驱动每台电机连接减速器,要求减速器输出线速度一致,5台电机同步运行,以前是直流调速,现在想用变频器改造,和各位大侠交流交流!

网友A:
准备一个12V直流稳压电源  如果不用分联动用一个3.3K电位器做速度信号分给每个变频器的速度电压输入口就行了,要单独调节就要在每个变频器上再加多一个电位器作微调使每个变频器速度一至。具体方法请联系QQ619217131

网友B:
最好是购一只同步调电源控制器,输出可调点数为5点!这样的稳定系数应该较高一些!

网友C:
题目有问题,你说的减速器是否是减速机还是带轮或是其他。减速比是否一致?

网友D:
同步的含义不一样,所确定的传动方案也不同。应该介绍一下你的控制要求和传动工艺。

网友E:
我觉得楼主说的线速度一致应该就是一个有效的条件了,如果用西门子的MM440,加一个200PLC,用USS协议,5个变频器就基本“同步”了。选224XP或226,带两个485口,连变频器那个485要加上隔离,另外一个口可以连组态软件或监控程序。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线速度一致了。

网友F:
多台电机同步还是应加一个同步控制。
一个基准速度,另外用浮动辊或张力测量机构构成同步信号去控制变频器

网友G:
以前直流控制方式是怎样的?
你有用过ABB  DCS直流驱动器吗?比交流变频调速好多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有用过ABB  DCS直流驱动器吗?比交流变频调速好多拉
呵呵,确定?!

网友G:
lifuquan611你好
你QQ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