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比例控制

楼主(2007-12-26):
我有三菱PLC 一台.变频器三台.带旋转编码器的电机三台,要做速度跟踪,比例控制,请问工控大哥们,应该怎么做?具体思路是什么?我不想用模以输出模块,用串列通信,可是我 不知道用一些什么主要指令?SPD 指令后面还要MUL.DIV指令吗?它们的系数是多少呢?我的编码器是单相1000脉冲的,比例控制是改变什么才能得出来比例?跪求工控大哥们给指点一下,有这方面的程序也可以.谢谢

楼主:
大哥们怎么不回复呢?

网友A:
8289490@zsnet.com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谢谢请问这是什么网站呀?怎么打不开呢?

网友B:
买个同步控制器

网友B:
买个同步控制器QQ458585280

网友C:
用个同步控制器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A:
设一个电机速度V为主速
其它两台电机速度V1=V*I1+V*I2*P2。,V2=V*I2+V*I2*P2。
I1,I2为比例
P1,P2为两台电机的同步调节量(P=±10%),由编码器测量转速换算成线速后计算出来的调节量

网友D(2008-05-30):
写了半天也没说要怎么跟宗,详细一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