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6):
电压正常,启动频率设置20HZ,检查电位器良好,加速时间调整无效。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故障原因?是内部主板故障么?

网友A:
1.型号
2.电路设计
3.参数设置

网友B(2008-06-30):
我们也是~一通电就跳闸~~我们用的是 富士的~~大家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