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6):
我们现场有一三菱A系列的PLC,在其组件里有一2通道高速计数模块----A1SD62,它是与我们现场的一个编码器连接,模块上面的4个接线端子线标:2个 0V、A、B。如下有段程序:(之前D2、D4、D6用DMOVP命令分别传送了K200、K300、K4900)

 -[DFRO  H0E   K4   D0  K1 ]-
 -[>=    D0   D2 ]---------------()Y0  电机高速
 -[>=    D0   D4]----------------()Y1  电机中速
 -[>=    D0   D6 ]---------------()Y2  电机低速
请问:D0从模块里接收的是什么样子的数值(脉冲?二进制或者其他类型的)?D2、D4、D6是一个常数,在数据寄存器里是个二进制常数,而D0是怎么跟他们进行比较且做出相应的输出的??
请高人给予详细的解释,谢谢!

网友A:
D0应该是用来检测速度的寄存器,记录的是脉冲,根据脉冲和编码器的分辨率就可以得出电机的速度,D0和D2、D4、D6的比较是通过直接比较输出,也就是D0>=D2时Y0就会输出,并非与CMP等命令一样,通过比较来驱动继电器(M),从而控制线圈。

网友B:
果然精神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