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线问题~

楼主(2007-12-27):
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买了一根USB编程线(用于西门子200),USB接口的驱动也安装了,但下载和上载程序时老出问题,有时候下到一半就不行了,下了N次后,终于能下载一次,之后有不 行了。

                   不知那位仁兄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兄弟  您好 ! s7 200如何与电脑连接,能使用其它PLC的编程线吗

网友B:
我也是笔记本哦.现在买的电脑都没有COM口了.你买的线多少钱一根哦?? 287325953  我的QQ:有空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C:
建议超过50元的

网友D:
呵呵;买USB-PC/PPI电缆就行了;

网友D:
用USB转换的COM口再接PC-PPI大部分是连不上的;

网友E:
那怎么连上啊

网友F:
好像PLC2008.COM网站上有卖
如果用USB转232再到232-RS485建议USB电缆买双芯片的120元左右。
USB-RS485也花不几个钱

楼主:
5楼的兄弟   USB-PC/PPI电缆是什么价位~    哪有卖~

网友G:
四川德扬四星的线好用,我现在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