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2-27):
用STC89C51单片机控制L298驱动电机,4个按钮,正转、反转、快速、低速,帮忙遍一下汇编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用单片式PLC,CPU是51核的2051,编程序用梯形图:
LD X0
ANI X1
ANI Y1
OUT Y0
LD X1
ANI X0
ANI Y0
OUT Y1
LD Y0
OR Y1
AND X2
ANI X3
ANI Y3
OUT Y2
LD Y0
OR Y1
AND X3
ANI X2
ANI Y2
OUT Y3

X0 正转
X1  反轩
X2 快速
X3 低速

Y0 正转输出
Y1 反转输出
Y2 快速输出
Y3低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