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7):
如标题

网友A:
我公司有一台ACS800变频器,天车行走用,出现一个故障:在停车后,过段时间,变频器会自动运行使大车行走很小一段距离然后停止。我观察过,它自动运行时,抱闸也打开(抱闸有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启动有PLC控制,PLC及线路没什么问题,我怀疑变频器有故障,请各位帮我判断一下。

网友B:
PG   脉冲反馈
闭环  Close Loop

楼主:
脉冲反馈英文全称是什么啊?
pu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