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的接法

楼主(2007-12-27):
三相380V的相电流表经过一50/5的互感 器,互感 器的一端是接零线还是接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380V的相电流表经过一50/5的互感 器,互感 器的一端是接零线还是接地线?
[/quot接保护地线,pe.其实我认为三相电度表中最后那个端子实际就是接地,但是现在几乎全都在工作地线上,好像不对。

网友B:
互感器二次必须有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