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7):
由于做毕业设计的需要,希望大家把plc控制搬用机械手的有关资料发点给我,小弟在这先谢啦……本人的邮箱是chenshu1986@163.com

网友A:
http://hexun.com/tingfeng365 ------   密码在首页的顶部

资料下载地址: http://my.mofile.com/tingfeng365

  PLC在缸套精镗床数控改造中的应用   咸斌 刘步太 机械制造-2005年4期
  基于高速开关电磁阀与PLC监控的数控夹具压力控制系统研究   陈光明 杨志兵... 现代制造工程-2005年3期
  基于RT-Linux的数控系统软件PLC设计与实现   孙敏 叶佩青... 新技术新工艺-2005年3期
  PLC在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李晶 闽西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1期
  PLC在钢筋调直切断机上的应用   田茹 建筑机械化-2005年3期
  EDGE系统、三菱PLC在数控切割机中的应用   钱立伟 江苏冶金-2005年1期
  采用西门子611A实现镗床主轴准停   岳耿辉 江苏冶金-2005年1期
  三菱60系列数控系统PLC开关功能应用   陈石 制造技术与机床-2005年3期
  四辊卷板机的数字控制   杨树平 机械管理开发-2005年1期
  一种基于PLC的新型数控齿条插齿机   王君明 汤漾平...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2005年1期
  数控车轮车床故障的诊断与处理方法   刘建明 马保振 铁道机车车辆工人-2005年1期
  WNC490数控车床转塔刀架PLC程序设计   周朔鹏 制造技术与机床-2005年1期
  基于工业PC和PLC技术的专用数控系统   申时全 制造技术与机床-2005年1期
  欧姆龙PLC在数控剪床中的应用   周柱荣 机电产品开发与创新-2004年6期
  数控M指令与PLC梯形图的配合使用   吴永强 吴永刚... 汽车科技-2004年6期
  功能强大的SlNUMERlK 802D全数字数控系统   无 CAD/CAM与制造业信息化-2004年8期
  数控系统的软PLC系统开发   高金刚 陈建春...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2004年3期
  基于VB的PLC与计算机串行通信在磨床控制上的应用   张艳 杨俊宇 可编程控制器与工厂自动化(PLC FA)-2004年3期
  基于工业PC和PLC技术的专用数控系统

  数控机床常见故障分析及诊断方法   全文快照    兰建设 徐荣政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4期
  基于PC与PLC技术的数字化折页机数控系统设计   全文快照    黄博 张跃明... 机械设计与制造-2007年9期
  数控机床常见故障分析与诊断方法   全文快照    刘家平 曹龙斌... 木工机床-2007年2期
  西门子840D在数控机床两地控制改造中的应用   全文快照    陈道君 李彦... 制造技术与机床-2007年8期
  数控机床常见故障分析与诊断方法   全文快照    兰建设 徐荣政 机电信息-2007年20期
  数控加工中心双刀库自动换刀的控制方法与实现   全文快照    许石 CAD/CAM与制造业信息化-2007年6期
  数控机床PLC常见故障分析与维修   全文快照    刘红普 刘家平... 设备管理与维修-2007年8期
  DF(PLC)-1型数控飞锯控制系统的研发   全文快照    童自惠 甘永兴... 自动化信息-2007年7期
  PLC在龙门刨铣床数控化改造中的应用   全文快照    俞鸿斌 机电工程-2007年7期
  PLC在数控机床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全文快照    李华 职业圈-2007年07X期
  MM52125A险峰导轨磨床的数控改造   全文快照    李玮 王学军 林业机械与木工设备-2007年4期
  基于嵌入式运动控制器的数控压力装置   全文快照    卢胜利 田立国... 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2期
  基于现场总线的PLC与组态技术在数控技术中的应用   全文快照    黄旭伟 胡敏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2007年3期
  数控冲床送料机监控系统软件的设计   全文快照    涂铮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07年6期
  数控系统中PLC信息交换技术研究   全文快照    李攀峰 高云婷 机床电器-2007年3期
  机械制造自动化   全文快照    无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2007年12期
  欧姆龙小型PLC CP1L全球首发   无 国内外机电一体化技术-2007年4期
  控制8轴的中达电通H8系列数控系统   全文快照    无 世界仪表与自动化-2007年5期
  PLC在数控加工中心刀具库选择中的应用   全文快照    刘红平 装备制造技术-2007年4期

楼主:
机械手在将第一个工件搬送到热处理炉子中处理,然后返回原处搬运第二个未处理工件,第二个工件到达热处理炉时,第一个工件已经处理完毕,将其搬运到处理后毛坯堆放处,再返回原点搬运第三个,如此往复。
要求有上升,下降的位置控制,回转运动的位置控制,手臂伸长的位置控制,液压系统的设计,PLC控制系统梯形图,PLC程序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