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7):
     我们单位有一台90千瓦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的消防泵,时间继电器定时7秒,启动时启动电流500多安培,启动后电流一直持续500多安培,直到7秒后时间继电器动作将自耦变压器卸掉,电流才回到100多安培。可在这7秒内持续500多安培,热继电器可能过流保护,停掉消防泵。
所以这台消防泵有时启动正常,有时过流保护。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按照我的理解,电机启动时启动电流冲到500多安培,2-3秒后电机达到一定转速后,启动电流应迅速降到100多安培,才正常。为什么电机启动后一直持续500多安培?正不正常?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电机运转正常,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

   我把电机线改接到一台22千瓦的电机(不带负载),启动电流上冲一下,2秒后电流迅速下降,很正常。
如果这大电流是自耦变压器接入造成的,我换了小电机应该启动电流也很大,持续时间也很长(7秒),直到时间继电器动作。

   我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到底是电机、控制柜还是水泵。敬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启动电流长时间降不下来,应该和降压器的抽头比及电机负荷有关!建议你测试电机空载的启动情况!再根据测试后的状况作出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有一台90千瓦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的消防泵,时间继电器定时7秒,启动时启动电流500多安培,启动后电流一直持续500多安培,直到7秒后时间继电器动作将自耦变压器卸掉,电流才回到100多安培。可在这7秒内持续500多安培,热继电器可能过流保护,停掉消防泵。
所以这台消防泵有时启动正常,有时过流保护。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按照我的理解,电机启动时启动电流冲到500多安培,2-3秒后电机达到一定转速后,启动电流应迅速降到100多安培,才正常。为什么电机启动后一直持续500多安培?正不正常?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电机运转正常,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

    我把电机线改接到一台22千瓦的电机(不带负载),启动电流上冲一下,2秒后电流迅速下降,很正常。
如果这大电流是自耦变压器接入造成的,我换了小电机应该启动电流也很大,持续时间也很长(7秒),直到时间继电器动作。

    我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到底是电机、控制柜还是水泵。敬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输出应接在百分之六十五端,启动时间应在二十秒以上,没问题。这期间热继电器不会动作。是风机,还是水泵,风机要在二十五秒左右,水泵要在十五秒左右,

楼主:
我个人认为90KW电机带水泵的电流的趋势应为:启动时电流最大500安培,2-3秒后回到80安培,7秒后时间继电器动作甩掉自耦变压器,全压运行,电流上升到180安培。
而我单位的电机启动时电流最大500安培,一直持续到7秒后时间继电器动作甩掉自耦变压器,才回到180安培。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减少启动电流的效果没有看出来,只有全压启动电流才降下来。
不知我单位的电机水泵控制柜是正常还是有故障?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消防水泵还等着急用。

网友A:
你是看不懂,还是没看懂呢?问题已经回答的很明确了,你还要急急急!真是让人心寒!

网友C:
如果你的消防泵是单级泵,启动时最好关掉出水阀门,以降低启动电流。
如果你的消防泵是多级泵,启动时最好关掉进水阀门,以降低启动电流。
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水泵有没有问题---机械部分。
你没有讲清楚是啥泵,流量多大?扬程多高?解决问题是要综合考虑的,不是只考虑电机那么简单

网友D:
这是正常的。

网友E:
很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用启动接触器短路热继电器,运转后再投入热继电器

网友F:
用软启动??????

网友G:
可以试试
你把热过在继电器短接

网友H(2008-03-30):
你是否可以把时间继电器时间调小,降压启动,主要就是在刚启动是力矩大引起电流曾大,启动力矩启动后就可以把时间继电器调少。这样不就可以避免了过流现象,这是我的理解,我现在厂里的星三角启动电路延时都给它调在1秒时间。到现在运行正常。

网友I:
不知你的电机是2极还是4极的?

网友J:
不是的  是自藕变压器上的电流   不和机械有关   是正常的  可以换一下换百分之85的抽头

网友K:
你的起动柜完全正常.你可以将时间继电器调长点,电流就慢慢减少,90KW起动柜带22KW电机根本没有降压的效果,相当直接起动.请指教.

网友L(2008-06-11):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就不会跳闸了

网友M(2013-10-05):
启动时关掉阀门试试如果还出现这个问题,改变压器抽头到65%

网友N:
负载太大。减小负载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消防泵是单级泵,启动时最好关掉出水阀门,以降低启动电流。
如果你的消防泵是多级泵,启动时最好关掉进水阀门,以降低启动电流。
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水泵有没有问题---机械部分。
你没有讲清楚是啥泵,流量多大?扬程多高?解决问题是要综合考虑的,不是只考虑电机那么简单

有道理,90KW,500A的电流,电机可能处于堵转状态!

网友P:
你的电机应该是带负荷启动的,那么启动电流就会很大,建议你看看泵后阀门是否完全打开,泵前阀关小些。

网友Q:
电机起动电流500A是正常的啊,你可以换个热继电器,也许热继电器不是很好用了。再就是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的线路中,热继电器不是很好用的,可以用电机保护器来代替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有缺相,过流,等保护我们原来的单位早在九几年就使用了电机保护器,也快有二十年了,使用效果比热继电器要好得多,比热继电器稳定。

转换时间你设置在7秒是不是时间有点短了,我们都是设置在13-14秒的,7秒的时间太短了,起动电流还没降下来就转换了。
楼主说的过流要看是起动中的不转换停机还是正常运行中的热继电器保护的过流。

再考虑时间继电器是否正常,有没有可能有故障,控制回路有没有点松了,造成可以起动但不能转换。

再就是要查一下泵的轴,转动是否很轻松,用手盘一下很轻松就没事,要是发沉就要保养,电机轴与水泵轴是是否在同一水平,电机的轴承与水泵的轴承有没有损坏的,有时轴承架转坏了电机就启动时过流。

主回路各个点一定要上紧,不能有松的地方,电机地角螺丝也要把紧,要不也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