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8):
使用的WINCC组态与PLC的连接,系统运行几遍后就出现SYSTEM ERROR的错误提示,然后就无法连接到PLC。连接方式是编程电缆USB接口的MPI连接

网友A:
USB编程电缆是否是原装电缆?
您应该将您的Set PG/PC Interface等画面复制上来,否则简单的信息如何判断。

楼主:
是选的MPI连接,USB接口,是原装电缆
其他设置有没有影响的?

网友A:
在Set PG、PC Interface中的应用程序访问点应选择  Wincc---》MPI

网友B:
出现SYSTEM ERROR,应该是软件或操作系统有问题了,建议重装。

楼主:
多谢,回头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