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楼主(2007-12-28):
问个问题,三菱FX1S-20MT的C0M0/COM1...是不是只能接0V?,如果是,那输出就只能是0V了,那所接驱动器是不是只能接受0V信号(脉冲)呢?可是有的驱动器接的是24V啊!难道驱动器的选择要考虑PLC型号吗?

网友A:
FX1S-20MT输出是NPN型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