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 帮我

楼主(2007-12-28):
问个问题,三菱FX1S-20MT的C0M0/COM1...是不是只能接0V?,如果是,那输出就只能是0V了,那所接驱动器是不是只能接受0V信号(脉冲)呢?可是有的驱动器接的是24V啊!难道驱动器的选择要考虑PLC型号吗?还有驱动器所接受PLC信号或者他的输出信号是不是有统一规定啊!如0V,24V.

网友A:
com指的是输入还是输出?继电器的输出很简单的,就是个常开触点,具体的输入在说明手册中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