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状态位S的使用

楼主(2007-12-28):
我现在正在学习SFC流程图,发现里面用到了S20、S21、S22、S31、S32、S33、S34等表示状态的符号,这些符号是三菱的内部指令,有特殊的含义,还是自己定义的?谢谢

网友A:
没什么特殊含义

网友B:
只是做启动步,S0做初始步

网友C:
太简单了自己好好看看书

网友D:
像M 一样,没什么特别的,用的时候拿就可以了,不过S元件用在STL指令中时,都是可以自保的!例如你s30 为ON时,设备断电了,一开电S30就会变为ON,这种情况可能你是你想要的你可以用 rst 或zrst 解决这种问题!
用s的时候,有很多隐藏的问题主要是三菱的编程软件做的不好,你的程序中用到S元件,已经写了很多没有转换,一转换出错了,又找不到错误,这种事我遇到多次了!

网友E(2008-06-05):
写一部分转·一部分就不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