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8):
刚看到:二重线圈是指的PLC中双线圈输出,比如说三菱PLC中Y000,在一个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如果出现了两次或两次以上,就是双重输出,PLC不会报错,不过运行的时候经常出现逻辑错误.用中继M信号过渡一下就可解决问题了.
我刚学plc,如何用m过渡?
请大虾们教一下。最好用程序表示下~~ 急用,在线等~~

网友A:
比如:
   X0                                    Y0
-----| |-------------------------------------()
   X1                                      Y0
-----| |------------------------------------()
可以改为:
  X0                                    Y0
-----| |-------------------------------------()
   X1   |
-----| |---
或者:
  X0                                    M0
-----| |-------------------------------------()
   X1                                      Y0
-----| |------------------------------------()
  M0        |
------| |-------
从而避免双线圈输出

网友B:
ld x0
or x1
out m0
ld m0
out y0
end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这种方式

网友C:
在PLC中得用步进程序或跳转的程序来实现双线圈输出,在执行下一步时注意装第一步要执行的功能复位,这样就不会混乱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