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8):
我用40MN,0号脉冲输出口出现36号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36号错误为:超过最大步数.

问题出在一个FUN140指令对应的表格里的伺服命令步数超过250条。一条指令最多是250条指令;查看是步数寄存器地址为:RS+1号寄存器。

请修改伺服命令步数故障即可排除。

详情请参考《使用手册2》第13章-11页。

网友B:
一般写的程式是不会超过250步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看下当前的步数停在什么位置,把当前位置的步数清除为0,在试下应该是OK的.是不是超出了你写的步数,因为这种情况我也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