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7-12-28):
我现在寻找一种固态继电器,它能检测出回路的通断状态,请问有这种器件吗?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以单相固态继电器为例:在主控端子上并联一只发光管.当发光管点亮时代表电路断开、当发光管息灭时代表电路接通!我的答复你还满意吗?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单相固态继电器为例:在主控端子上并联一只发光管.当发光管点亮时代表电路断开、当发光管息灭时代表电路接通!我的答复你还满意吗?呵呵

这位大手说的很专业,补充一下,led发光管要串接一只140k八分之瓦电阻。

网友C:
也有带断线/回路报警功能的仪表,回路导线穿过一个互感器接到仪表,当仪表有输出时检测电流状况,并设置报警。

网友D:
请直接联系我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E(2018-01-10):
加我VX;LZF2000

网友F:
检测通断不知道用于什么工作环境:是普通还是防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