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下各位大侠CPM2*能不能用软件模拟?

楼主(2007-12-28):
RT

网友A:
说出来您会很郁闷,CPM2×不能用软件模拟,如果只是需要看看逻辑结果的话,您可以使用CS,CJ等PLC型号来编制程序,然后进行模拟,逻辑模拟完后,再更改PLC型号,如果您不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么只能搞实体机来玩了。

网友B:
不能。
干嘛还买CPM2A呢,可以买CP1L啊,又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