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救命啊

楼主(2007-12-28):
电磁离合器的功能是什么啊
还有制动开关,变速冲动开关是啥
天车上液压抱闸是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A:
电磁离合器是用于频繁启动的场所 避免电机反复启动 电机不停  可以断开启动负载的东东
制动开关就是用于控制制动器的开关
变速冲动开关不知道
液压抱闸是由一个液压电机 俗称液压葫芦 是和电动机同时启动停止
通电启动时带动液压油推动导杆利用杠杆原理翘起制动瓦 从而松开电机上的对轮 使电机运转
停止或突然断电时液压电机停止 从而制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