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8):
我刚接触到电工上,三相电接线接到切割机上,一根线接在电机上,另二根接在按钮上,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接触到电工上,三相电接线接到切割机上,一根线接在电机上,另二根接在按钮上,是怎么回事呀》?
大概是这样,切割机电机一般是2.2千瓦左右,三相380伏,其中一相直接接在电机端子上,另外两相,接在手把开关上,是两相的,通过两相手把开关再接到电机另外两个端子上构成回路,使电机转动,

网友B:
接在按钮上,还从按钮又到电机上了呀

网友C:
电机只通一相电是不会动的 所以可以先接一根相线
通二相电是会烧的 通三相电是会转的 所以要接下开关通上三相电就正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接触到电工上,三相电接线接到切割机上,一根线接在电机上,另二根接在按钮上,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E:
三相电动机可以先送一相电再用开关同时把其余两相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