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2-28):
请教各位老大,A316J的光藕的信号保护脚是那个?

网友A:
管脚图没有呀,无法支持。你说的保护脚是什么意思?是信号封锁?

楼主:
是这样的,我维修一台台达B系例3.7KW的变频器,拆掉模块后,不能开机,装上模块才能开机,请您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