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8):
那位朋友详细介绍一下高压热变电阻软起动装置。我的电机是7800KW/10KV的同步电机和3400KW/10KV的异步电机

网友A(2008-02-08):
高压热变柜是利用水电阻的负温度特性,起动时随着水温的慢慢升高,阻值慢慢减小,起动时间一到即全速运行了.
起动过程平稳,无冲击,无谐波(是线性的),维护简单等优点,

网友B:
热变电阻起动装置是一种新型的高压大功率电动机的软起动装置,其主要技术特性是电阻器由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电阻材料及其它成分制成。此装置串联于电动机定子回路中,当电动机起动时电阻体通过电流,电阻体温度升高而电阻值随之减小,使电动机定子端电压逐步升高,起动转矩逐步增加,从而实现电动机的安全、平稳起动。热变电阻装置的起动电阻值可以根据电动机的参数和起动转矩的要求方便地配制,以获得理想的起动参数,即理想的起动电流、起动时间和起动转矩

网友C(2008-09-20):
我们这儿用的是水阻启动6000KW/10KV同步电动机,启动电流控制在2.5倍左右。运行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