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8):
本人菜鸟,在网上只查到一点资料,求助各位是不是这样:
1、C200H CPU01本身不能与电脑通信
2、可以借助名为C200H-LK201-V1的设备与电脑通信

我用的是cxp3.0,com口,连接线经测试良好,直接与c200H通信不可,请教通信的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A:
C200H不能与电脑通讯;
必须用LK201-V1;

网友B:
给你个地址,那儿有你想要的答案
http://www.fa.omron.com.cn/support/Q&A.jsp

网友C:
不需要,我们这里也有几台C200H的PLC,什么都不用加,就用我们用和CPM2A的通信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我们这里也有几台C200H的PLC,什么都不用加,就用我们用和CPM2A的通信电缆就可以了,

呵呵;看清你的是不是C200H;
C200HS/C200HE/C200HG/C200HX是可以直接与电脑通讯的;
但C200H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D:
C200H的联接线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E:
联系我们
QQ 596716790
电话 13396452298
解决过多次了

网友F:
哈哈  天才
楼主你分析的对,C200H-CPU01必须要C200H-LK201+通讯电缆
通讯电缆必须特制,(线序特别定义)

网友G:
PLC       计算机
2           2
3           3
7           5

PLC这边4-5,6-20短接,计算机这边4-6,7-8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