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编程器 输入

楼主(2007-12-29):
请教各位高手,pro15编程器的rset和set指令怎么输入 ?
我试过fun+set 没有用   PLAY/SET 具体做什么用的

网友A:
你先查所用PLC是否支持SET;RSET

网友B:
正常来说都是FUN+SET来实现的,要是不行的话那你就去问一下欧姆龙的技术员吧,他们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