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9):
模拟量信号在PLC中读不到应如何查找原因,信号波动太大如何处理?

网友A:
波动大,是不是有干扰呀

网友B:
接好屏蔽?

撇除强电干扰?

网友C:
首先查一下模块设置对不对,比如模拟量类型,测量范围,再看看采集的地址对不对。如果传感器和PLC没有采用公共电源的话,会出现比较大的干扰,比如采集值跳变等。解决的方法一般为把传感器屏蔽线单端接地。把两者的公共端相连,比如把S7-200的M端与0V相连,如果还跳变的话,直接接地。

网友D(2018-07-12):
解决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