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p灯一直闪烁

楼主(2007-12-29):
我的安川G7变频器的stop灯一直闪烁是什么原因,急急急急!

网友A:
变频器给了运行信号,但没给频率信号!!!

网友B(2008-03-04):
我们公司也有过的,后来换了一台,还是这种情况,但是后来查了一下参数,发现了问题,后来就好了!

网友C(2008-06-19):
多段速指令没给定吧?或者是控制方式选错了!应该是B1参数吧

网友C:
段速指令没给定吧?或者是控制方式选错了!应该是B1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