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用手持编程输入程序前,都需要做些什么,比如是否要设置I/O ,或清除内存?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首先祈祷上帝保佑,再祈祷导师不骂你,3感谢父母生养了你4.想你能想到的...........
最后按照规律大胆的干................别浪费时间

网友B:
没有什么必要吧,就直接输入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