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9):
我公司有一台10KV.型号为YRKK500-4,630KW的高压电机,出现的电流波动大,现场电机轴承振动,电流大概在24-42A左右,该电机额定电流为40.9A,启动方式为水电阻!求助该电机那里有问题?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本人所碰到的有两种原因,一是负载,二是电机的转子回路.

楼主:
可否说的详细点!老师傅

楼主:
怎么没有人看啊!还是都比懂呢?有没有老师傅啊

楼主:
各位走过路过的老师傅请多多指导!

网友B:
带什么负载。

网友C:
转子断条。

网友D:
使用的伸摸负载
以使用的年限

楼主:
我们厂的带的是风机

网友E:
试验一下把负荷风机从电机上解开,然后让电机空载看一下它的电流波动是不是和带负荷时的波动类似,如果是的话多半是电机转子出了问题,一般断笼造成重心偏差居多。如果电机此时是好的就要查一下带的风机的转子系统是否有故障,经验估计问题在风机的叶片。

楼主:
我们都试了,把该电机拆了风机,都有问题,电机的定子和转子我们都用电桥测了,定子都没有问题,但是转子开始测了,三相不平衡,但是测到了第3次三相是平衡的!我们还测了第4次和第5次,都好的.各位老师傅,帮帮忙,

网友F:
滑环和转子引出线的连接有没有问题,转子引出线在电机轴里有没有与轴放电点?

楼主:
呵呵!看来厉害的还是蛮多的!其实问题就出在电机滑环的引出用的铜棒连接的问题!以后我想这因为是给大家的一点经验!

网友G:
电机和风机都是因为失衡引起的振动。高压电机很少出现电气问题,轴承振动,大部分原因是电机失衡引起的,需要作现场动平衡,否则后果严重。

网友H:
如果是风机可能是扇叶有问题,或者是电机和负载端不同心,或者电机和负载连轴结松动造成的,脱开负载呢?还是那样肯定电机问题了?电机轴承发热不?

网友I(2008-02-08):
要看看水电阻短接接触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J(2010-08-16):
我也曾遇到楼主说的故障现象,不过是滑环室爆掉,接地保护马上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