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30):
我有一根西门子原产S7-300编程电缆(USB-MPI/PPI)
触摸屏是西门子的TP270-10
组态软件是最新版的WinCC_flexible
能用这根编程电缆来下载触摸屏程序吗?

楼主:
顶一下!
有人帮忙回答一下吗?

楼主:
再顶,谁能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
可以的,如果你有Step7的话,可以用其中的prosave完成触摸屏的下载,只要在里面设好触摸屏型号,地址(触摸屏接在CPU的MPI/DP口上时),波特率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B:
屏用串口线即可下载

网友A:
请问bfhy:
能介绍一下屏用串口线吗,有没有端子的接线方式,如果我要下OP17的话,用什么软件和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