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30):
各位朋友大家好:
    祝各位朋友元旦节快乐。
  我有一事请教,由于配电柜的空间所限,造成一高压真空接触器的进出线接线不方便,在有关的电气规程中允不允许将高压真空接触器的进线端子作为接出线用,而出线端子作为接进线端子用?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可以!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你采用这种接法,一时大意会发生事故
真实案例:一次单位借租一台塔吊空开频频跳闸,领导带我过去看,发现开关的电源是反过来装的(也不奇怪,为了好接电源嘛!)我摇了摇电源接头胶皮(接的是空开的下端)说“这接头螺丝松了”我领导竟伸手去拧螺丝,吓我够呛!他自己都脸都白,不停地说“不是拉下开关了吗?下端怎么会有电呢?好在皮老点,要不玩完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知道的是在原理上和技术上允不允许这样接,当然采用这种接法,肯定是要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谢谢

网友B:
原理上和技术上应该允许这样接

网友B:
但是安全操作规程坚决不允许这样作

网友C:
那要看设备的型号适不适合进出线反接了
因为正反接关键看的是灭弧的设计。
如果设计的只有正接才适合灭弧 反接就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D:
很可以,没问题

楼主(2008-06-24):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E:
我不太懂  但是我记得有的开关的灭弧装置 是不允许反接的,特别是把开关反装是更不允许的,你最好把你的开关情况高明白了才能决定..

网友F:
应该不可以,进出线反接,当需要断开供电回路时,特别是当出现故障需要断开时,接触器的熄弧能力降低,有可能断不开供电回路。

网友G(2008-10-11):
完全可以,高压真空接触器电源侧肯定有隔离开关,接触器本身从技术角度讲,上进下出和下进上出功能上没有什么不同。一般电工不断开隔离开关是不敢去弄高压真空接触器的。我厂就有许多下进上出的高压真空接触器使用,并且是知名厂家生产的开关柜。当然如果是低压的就不要这么做,安全隐患大,因为一般人对低压较麻痹。

网友H(2011-01-07):
可以的,不过,接触器的容量要相应的减低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