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30):
大家好:
   非常想知道usb转com口的通讯线兼容性如何,能否兼容如工控的:PLC、传动变频器柜及现场许多需要com口之间通讯,我们厂需要购置一批,我不太了解,能给一个简单回复吗?非常感谢!!
   本人邮箱:tanggang888tg@163.com
                  tanggang888tg@126.com

网友A:
你一定是笔记本吧  你可一买个com口的 卡好了保证好用 价格也不是很贵 二百元左右

网友B:
我现在有一个LENOVO的,是USB转串口,我用来与ABB的控制器连接,可以设置PLC地址用.
但是另一个车间里用我的和AC80 控制器连接,就不行  找不到COM4口   不知道为什么
ABB的工程师有个ABB原装的,和我的外形,端口都一样,就可以和AC80控制器连
也就是说,最好买原装的.或者跟控制器的厂家联系  问清楚能用哪些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