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好像不能读写三菱的T,C及M8***,D8***等特殊软元件?

楼主(2007-12-30):
威纶触摸屏好像不能读写三菱的T,C及M8***,D8***等特殊软元件?我做的这个工程都是将要读写的这类元件通过D中转一下的,很麻烦.另外数值元件属性对话框里的设备选项中的TV和TC是什么?我把它当T和C用,结果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触摸屏软件里面PLC选择不对

楼主:
上面两位朋友到底是商人,也不搞搞清楚就妄加评论,还留QQ.
我已经问过威纶公司的技术人员了,威纶触摸屏的确不能直接读写三菱的特殊软元件,而是要通过普通的数据寄存器中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