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30):
有一个上位机能处理编码器的反馈,变频器+普通交流电机+编码器能够用来做位位置控制吗?
    能够接收脉冲序列的变频器有哪几种啊,
           不知道伺服驱动器中的变频环节和变频器是否一样呢,当然指的是效果,哪一个更好呢,
      大家来讨论下,我来学习下~~~

网友A(2008-04-14):
根本不可比拟。控制精度不可能和伺服相提并论。只是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网友B:
位置控制的种类很多,不知道你是什么要求,如果是到位置就停的那种位控,这个方案就可以,但是精度不是很高,如果要求闭环位置控制,这个方案就不行,因为普通的变频器+异步机做不了位置闭环,必须要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来做。伺服机一般都是同步的,可以堵转。

网友C:
低频一般为5HZ,要算制动时间,一般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