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31):
请教高手,如何利用RS485与电脑实现数据通讯?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让单位的20块多功能电度表与电脑取得联系,利用厂家提供的通讯规约,在电脑上显示出有功电量、无功电量、等数据,我该怎样做,用什么软件进行编程,电度表采用的是RS485通讯,怎样设置讯规约呢?我应该怎样做呢??恳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电脑侧需要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通信规约由电度表厂家提供,用VB做软件。

网友B:
VB,VC,DELPHI都行

网友C(2008-02-20):
同意,本人更倾向用vc做软件!

网友D:
电脑的串口是RS232 多功能电度表接口是485 首先 要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不过要注意,485的通讯距离。
最主要的就是 计算机上的软件了,其实用什么语言都可以,这要看你对那个熟悉了。

网友E:
我正在用vb做一个大概有40多台的电表还有一些流量累积仪表的活,大家互相探讨

网友F: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很容易就能解决,但不知道适合不适合您,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打我的电话010-68726710-215 程海龙

网友G:
不同的表通讯协议是不一样的。买来的232-485未必100%可以用,尤其是半双工的。另外,你测得功率是在什么城市,什么环境。因为目前电源里的谐波成分很高,你要选能够去掉谐波的。这个工作以前我做过,在北京测得还比较准,到了常州不稳定。发现常州的三项线电压相等,每相线电压对中线不等。用五块表能测出五个不同的数值。软件和2323-485最好自己做可以掌握号切换的速度。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你面有机床动态测量,其中就用到了功率测量。www.cncb3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