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欧姆龙 的问题

楼主(2007-12-31):
在欧姆龙PLC中上升沿微分或下降沿微分有什么作用?怎样理解?

网友A:
上沿就是说在你执行条件在刚接通的那一个时间里,执行上沿的结果地址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后变为OFF,不论你的执行条件是否再为NO,其都是OFF只有在下一次上沿触发时才为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