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31):
`如题`麻烦大家解释下`

网友A:
我也不怎么清楚,我只知道定位精确度很高,输出功率比步进电机的大,在要求比较高精度的地方用

网友B:
伺服电机是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注意是加了引号的,它只是类似步进电机,用脉冲控制,不过比步进电机多了编码器,用来反馈,以达到更精确的控制,另外,它的机械特性也比步进好多了。

网友C:
伺服电机就是能精确定位的步进电动机,只是增加了编码器,使控制更加精确,运动位置更加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