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这条语句的作用

楼主(2008-01-01):
I0.2为一个旋转按扭
各位前辈这条语句的作用啊?谢谢了

网友A:
I0.2在上升沿与下降沿都触发Q10.1
也就是说,当I0.2出现0-》1的变化或者1-》0的变化时触发,而当状态不变化则不触发。

网友B:
是西门子PLC的前沿微分的后沿微分指令输出到Q10.1

网友C:
2楼说的对

网友C:
而且当I0.2出现0-》1的变化或者1-》0的变化时,Q10.1只在一个扫描周期为1.

楼主:
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开始I0.2为0,这时,如果将I0.2变为1,则
使Q10.1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为1(这时
不起作用),扫描周期过后Q10.1自动变为0。接着,我们再将I0.2从1变为0,这时
使Q10.1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为1对吧?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