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2):
例如电源电压为220V,使用电压为110V,请教使用变压器和串电阻降压的区别在哪里?谢谢

网友A:
隔离与非隔离区别

网友B:
学习,请问楼上的,和功率也有关系的吧?

网友A:
应该不是电阻降压,而是阻容降压,对于阻容降压不容易实现大功率设备用,变压器降压可以根据变压器的功率实现设备的配用。

楼主:
3楼朋友我只知道串电阻降压,请问阻容你是指电阻和电容吗?如果是请问电容怎么用,谢谢

网友C:
看功率大小

网友A:
电容与电阻并联并且串入交流电源线路中起到组容降压作用。

网友D:
阻容降压不能用于电机负载,原因是限制了电流,没有启动电流电机启动不起来,

网友E:
变压器是能量的变换,基本上认为不耗能。而电阻是耗能原件,要消耗电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