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2):
想教学生学点实用的技术,出来后好找工作,
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您肯定得不到一个正确答案,每一家的销售都会告诉您他家的软件使用最普遍。

您可以选取任意一家软件,作为教学软件,您应该使用国产软件,正版比较便宜。
同时您应该教育学生一个组态思想,这样他们去找工作才会针对不同的软件而迅速上手,否则的话,软件一换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
组态王和SCADA cit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