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

楼主(2008-01-02):
本人想了解一下对于复杂PLC编程的思路和方法有何好办法?如用顺序法的话有一定的局限性,是否要画出控制流程图的话,编程就简单点了,现在本人用经验法编程的,可是系统变的复杂的话,用经验法的话,考虑的条件和问题就不全面了,不知大家有何经验和方法呢?共同来探讨一下!

网友A:
经验法用在调试中很有用,而用在编写程序时很有局限性。系统再复杂都可以分成简单的几个模块,其难易程度,要看你在前期考虑是否充分。

网友B:
没有人一下就想得那么齐全的,还不是到了现场调试的时候才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