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2):
新年快乐!
  最近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一铣上用的是一他励直流电机,经过变速箱再连接到铣床的机械传动部分.以前运行的好好的,现在出现励磁部分老是烧保险.

楼主:
换上一新变频器后,铣床在前进过程中,输出转速和电流平稳;而在床子后退过程中电流波动很大,前进时稳定在27A左右,而后退时有时到了30多A,有时又在5A以下,,这个是不是负载波动造成的类??输出电流急剧波动是不是也能使励磁部分熔断器烧毁.分析后我们怀疑是负载有时突然受到阻力,有时负载在拖动电机转动造成电流输出不稳.
     之后我在保持其他回路不变的情况下,将输出电枢绕组的两跟线互换后电机一运行就直接报F18(超速故障)是怎么回事?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拉~~~~~!!!!

网友A:
无语了,变频器/直流调速?

网友A:
分析负载变化是必要的.

楼主:
原来的 那台DCS400的机子老是烧保险(有时一天内烧了好几次,有时运行一段时间没点问题),刚开始时怀疑励磁电路有问题,换了另一台备用机也出现这种状况,不晓得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