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3):
各位工控高手:

本人现在有些设备需要放置在真空环境中,但不知道如何散热,在此诚恳向各位有经验的工控前辈请教,恳请予以帮助,谢谢!

放置在真空中的设备有: CCD摄像机一台,步进电机一个

网友A:
热能流动一共有三种形式,传导、对流和辐射,在真空环境中对流是肯定不起作用了,只能综合应用辐射和传导,一种方案是加装大的散热片,另外一种是用水冷的方式,根据你的现场工矿自己做决定吧。

楼主:
谢谢,captain_com,我是菜鸟,问个很傻的问题:
真空环境是密封的,设备就在密封的真空环境里面,散热片该怎么加?他肯定是位于真空罩外面吧?

网友B:
建议尽量采用导热方式散热,这样能更好的设置散热路径。基本思路:将热源的热量传导到密封机壳,再通过自然对流或强迫对流对机壳进行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