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中浮点数

楼主(2008-01-03):
求助:S7300中浮点数1.000000e+001      2.000000e+001 转换为十进制实数是多少?它们分别用在DIV-R 和 CMP<=R 指令中用于检测热电阻传回的温度值控制加热器的启停即达到1.000000e+001值时启动, 2.000000e+001时停止.

网友A:
天哪,这个也不能看明白?
1.000000e+001      相当于1×10的1次方也就是10。0
同理 2.000000e+001  相当于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