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8-01-03):
单位有机台故障:C200HW-NC213 位控制单元报警,面板显示:ERR 红色闪烁   X橙色闪烁 Y橙色闪烁 DATA 正常  SEN 正常
触摸屏显示双伺服报警,无法复位
望各高手帮忙!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对应通道的报警代码,这样可以具体看出是什么故障,一般来说像你描述那样,先检查限位开关,在检查一下伺服驱动器的状态。

楼主:
对应通道的报警代码8000
限位开关没问题
伺服驱动器的状态正常
搞不懂的是伺服未开启电机未运转状态下,伺服驱动器居然有脉冲在变化,象电机在正常运转

网友B:
是不是你的伺服器的参数被调乱了

网友C:
检查一下编码器及接线有无松动。